求助关于ADS7805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各位高手,有用过ADS7805做数据采样的吗?
我的采样输入电压最高只有4V。但是ADS7805需要10V输入。我不想用放大电路放大。但是4V直接输入,转换为AD值只有4/10×32767.能不能是4V对应32767?另外如何提高这个AD的线性度?也可以在线交流一下,我的QQ是247483630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此IC,刚在TI网站上查了下,TI有醒目提醒:不推荐在新型设计中使用。想必是有什么bug来着。

IC输入电压范围为+/-10V,实际输入为4V,想要达到对应满量程,只能是对信号进行放大。

LZ在什么应用下需要用到这样的IC,这需要比较多米哦,可以考虑用其他的方案实现。

TI推荐替代IC:ADS8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