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补偿,间隙补偿的作用和区别

楼主(2010-04-29):
(无正文)

网友A:
  http://www.verylib.com/QiKan/85548I/199001/993916.htm

    丝杠补偿一般指丝杠的螺距误差补偿.
    间隙补偿包括所有传动链中的间隙(包括丝杆螺母付)的补偿.
    由于丝杆螺距的不均匀性,传动链正,反向运动的间隙,都会直接影响数控精度,有些通改进运动付的结构,例如采用滚珠丝杆,使之正反向间隙得以消除,但螺距误差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必须进行补偿,以求较高的精度.同样,齿轮啮合需要间隙才能正常运行,这种累计间隙误差也需要通过补偿,才能提高控制精度.

楼主:
T叔
好长哦
也好深奥呀
还有您说的:
在需要螺补或间补的部位多发出若干脉冲或少发出若干脉冲,以使相应坐标的驱动伺服电机多转或步转相应角度,从而补偿了它所驱动的滚珠丝杠及其运动部件的运动误差
那螺补或间补的部位是怎么检测出来的,是通过反馈吗?

网友A:
螺补或间补是事先测好的,做成表格,按长度及绝对位置进行补偿.
一般设备生产厂会提供这个补偿量.有的系统已经自已处理好了这些补偿量.用户不用关心这些问题.
但若你是在设计这些设备时,另当别论,你要用更高一级设备来测量,并记录.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http://www.cnctechnet.com/post/841.html

丝杆(丝杠)反向间隙又称丝杠背隙、丝杠间隙、丝杠失动量
在数控机床的进给传动链中.齿轮传动、滚珠丝杠:螺母副等均存在反向间隙,这种厦向间隙的存在会造成机床丁作台反向运动时,伺服电动机空转而工作台实际不运动。对于采用半闭环伺服系统的数控机球.反向问隙的存在会影响到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从而影响到产品的加工精度 这就需要数挫系统提供反向间隙补偿功能,以便在加工过程中自动补偿一些有规律的误差,提高加工 零件的精度。并且随着数控机床使用时删的增长,反向间隙还会因磨损造成的运动副间隙的增大而逐渐增加,因此需定期对数控机床各坐标轴的反向问隙进行测定和补偿。
1.反向间隙补偿过程
在数控系统无补偿的条件下,于机床测量行程范围内,在靠近行程的中点及两端的三个位置上分别进行多次测量,用千分表或百分表测量m各日标点位置P的平均反向间隙B.以所得平均值中的最大值为反向隙值B,并输人到数控系统反向间隙补偿参数中。
CNC系统在控制坐标轴反向运动时,自动先让该标轴反向运动 ,然后再按指令进行运动.即数控系统会控制伺服电动机多走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等等于反向间隙值B.从而补偿反向间隙。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半闭环数控系统.对于全闭环数控系统则不能采取以上补偿办法

2.反向间隙补偿方法
可使用激光干涉仪和百分表/千分表
百分表/千分表方法:
用手脉发生器移动相关轴,(将手脉倍率定为1×100的挡位,即每变化一步,电机进给0.1mm),配合百分表观察相关轴的运动情况。在单向运动精度保持正常后作为起始点的正向运动,手脉每变化一步,机床该轴运动的实际距离d=d1=d2=d3…=0.1mm,说明电机运行良好,定位精度良好。而返回机床实际运动位移的变化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机床运动距离d1>d=0.1mm(斜率大于1);②表现出为d=0.1mm>d2>d3(斜率小于1);③机床机构实际未移动,表现出最标准的反向间隙;④机床运动距离与手脉给定值相等(斜率等于1),恢复到机床的正常运动。

注:
在不同的速度下测得的反向间隙不同,一般低速的反向间隙值要比高速的反向间隙值大,特别是在机床轴负荷较大,运动阻力较大时。
所以有的数控系统就提供了高速G00和低速G01两个补偿值。

数控机床间隙测量及补偿

数控机床间隙测量及补偿
在机床的进给传动中总是存在有间隙,有间隙而未做补偿,会直接影响进给的伺服精度。
在本机床的进给传动中,NC指令移动值和运动部件的实际移动值的差值即间隙的存在一般是由下述几种原因造成的:
轴承间隙
.滚动丝杠付间的间隙及丝杠的弯曲振动
在本机床出厂前,我们已仔细的测量了进给系统的间隙值,并进行了补偿,但是,机床在经长期使用后,由于磨损等原因,补偿量就不适当了。当其影响到加工精度时,就需要用户自己重新进行间隙补偿量的设定。
间隙补偿量可以根据记录在数控装置中的参数进行再设定,关于变更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考数控系统的使用说明书。
间隙测定的方法:
1) 使运动部件从停留位置向负方向快速移动50mm。
2) 把百分表触头对准移动部件的正侧一方,并使表针对零。
3) 使运动部件从停留位置再向负方向快速移动50mm。
4) 使运动部件从新的停留位置再向正方向快速移动50mm。
5) 读出此时百分表的值,此值叫做反向偏差,包括了传动链中的总间隙,反映了其传动系统的精度。
注:
1) 上述动作可通过编一简单程序进行。进行第4)条时为了读数方便,程序应在停留点延时3~5秒。
2) 上述动作应重复进行5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间隙补偿值。
3) 根据实测出的X、Y、Z的反向偏差值,分别补偿到其对应的参数号中。

楼主:
T叔
那是不是每移动一次电机就多转动测得到的偏差值
比如:
让它移动a=20mm,测出的偏差值b=0.2mm
所以总的移动量为c=a+b=20+0.2
是不是这样理解呀

网友A:
螺距误差是不均匀的,誇大点螺矩为8mm的丝杆,第一圈为8,第10圈可能为8.1,第20圈为7.9......
通过传动链,拖板移动的距离就不是均等的了.需要在全长范围内分段逐点补偿.
以最终刀尖的实测位移为准.方法参考上面几个例子.

网友B(2012-07-18):
不错回答的很详细!

SIGNATURE............................................................................................................................................................
滚珠丝杠|滚珠螺杆|滚珠丝杆

网友C(2013-01-15):
佩服,太厉害了,顶一下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