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

楼主(2010-04-29):
// *********************程序1*****************************
module  DMXrw( key_rs,key_w,key_r,dmx_in,sd_moso,sd_insert,sd_wp,
                       led_w,led_r,dmx_out,sd_mosi,c_485,sd_cs,sd_sck,sd_power
                       );

//key按下为低电平
input     key_w;
input     key_rs;
input     key_r;
input     dmx_in;
input     sd_moso;
input     sd_insert;
input     sd_wp;

output    led_w,led_r,dmx_out,sd_mosi,c_485,sd_cs,sd_sck,sd_power;

reg       rest_c;
reg       sd_rest;
reg       led_w;
reg       led_r;
reg       sd_power;
reg       dmx_out;
reg       c_485;
reg       sd_cs;
reg       sd_mosi;
reg       sd_sck;

`timescale  1ns/ 100ps;
initial
begin
   led_r=1;    //led关
   led_w=1;    //led关
   sd_power=1; //sd卡电源关
   dmx_out=1;
   c_485=1;
   sd_cs=1;
   sd_mosi=1;
   sd_sck=1;

end

endmodule

//**********************程序2***********************
module  DMXrw( key_rs,key_w,key_r,dmx_in,sd_moso,sd_insert,sd_wp,
                       led_w,led_r,dmx_out,sd_mosi,c_485,sd_cs,sd_sck,sd_power
                       );

//key按下为低电平
input     key_w;
input     key_rs;
input     key_r;
input     dmx_in;
input     sd_moso;
input     sd_insert;
input     sd_wp;

output    led_w,led_r,dmx_out,sd_mosi,c_485,sd_cs,sd_sck,sd_power;

reg       rest_c;
reg       sd_rest;
reg       led_w;
reg       led_r;
reg       sd_power;
reg       dmx_out;
reg       c_485;
reg       sd_cs;
reg       sd_mosi;
reg       sd_sck;

`timescale  1ns/ 100ps;
always
begin
   led_r=1;    //led关
   led_w=1;    //led关
   sd_power=1; //sd卡电源关
   dmx_out=1;
   c_485=1;
   sd_cs=1;
   sd_mosi=1;
   sd_sck=1;

end

endmodule

求助各位

               为何程序1中用 initial  时,全部输出都不能设定到3.3V高电平,都为0V
                  而程序2中用 always时,全部输出就能设定到3.3V
                  (以上程序均经过试验)

网友A:
注意initial语句是不可综合的,请查阅语法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