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分配引脚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0-04-29):
我再做频率计实验的时候,给被测信号分配引脚的时只有12,14,64这三个引脚可以选,我想用其他的用户自定义引脚。请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下设计中的某些信号,比如复位和时钟信号有没有上全局网络

没有的话加约束上全局后就可以自由分配引脚

网友B:
怎么约束,在哪里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