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串口波形读数据

楼主(2010-04-29):
用单片机串口方式2发送0xaa数据,TB8=0。我理解的波形应该为:1010 1010 0,可是捕捉到的波形不知道怎么读?怎么看都与我所理解的数据不一样。还有右边那个发送数据也为0xaa,但TB8=1时的波形更是看不明白。请教各位,这个波形应怎么看才对。谢谢。

网友A:
串口读数据要看你的时序是怎么安排的了!
一般RS232中,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不都是:开始位+8位数据位+校验位+结束位

楼主:
楼上说得对,数据格式就是:开始位+8位数据位+校验位+结束位.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数据高低电平与波形高低电平对应不起来啊。也就是不会从波形上读数据。

楼主:
上班了,请各位帮忙看看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B:
真是非常正确的波形。
图1.从左边开始读起,(示波器扫描是从左到右)先发送低位,第一位起始位0,然后数据01010101,然后第8位0,然后停止位1;组合起来0 01010101 01;非常正确。
图2:一样:0 01010101 11;

好漂亮的波形。怎么得到的?教教咱大伙。也用不着买逻辑分析仪了。数字存贮示波器?也要1W多。

楼主:
谢谢,5楼的回答。可是我发的数据是0XAA啊。不是0X55啊。0XAA不是:1010 1010吗:dizzy:??

楼主:
哦,想明白了。5楼的说的对。是先发低位。呵呵,开始没转过弯来。谢谢冷莫的指点。

网友C:
是负逻辑

网友D:
冷莫弄错了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不就都清楚了么。这里有个虚拟的逻辑分析仪,可以设置协议,直接看通讯内容了,IIC, SPI, UART, 1WIRE等等都可以看。下面的截图是IIC和UART的。

东西不到100块,用起来挺管用的,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99c94aa3f8b300a14a18a248408f4c34&x_id=db2

网友F:
楼主教一下我们怎么用示波器看串口发送数据的波形吧

网友G:
有人也说过负逻辑。我没测到。我直接测单片机发发出来的不是。不知道经过rs232之后是不是。。

先发低位,你正好正确。

网友H:
负逻辑是经过转换芯片之后的总线上的,单片机管脚输出的应该是正逻辑吧?

网友I:
这波形好漂亮

网友E:
是啊,使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