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开始测温显示为什么是85摄氏度

楼主(2010-04-29):
在学习板上,用DS18B20进行测温,开始时显示85摄氏度,过一会就跳回正常的温度值。复位的时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下载的时候出现,为什么?望大虾指教。

网友A:
DS18B20复位时的温度初始值便是85度。估计是下载时复位初始化处理不妥引起的。

网友B:
datesheet上有一句话,跟85有关,看一下,DS18B20读温度,转换要点时间,所以上电会读出默认的85度!

网友C:
上电的时候结果寄存器被初始化为0x0550,即85℃
不进行温度转换操作就读结果,读出的结果就是这个85℃了,
解决方法:
1.先进行温度转换,等转换完成再读结果
2.上电读一次,读完了丢弃

网友D:
正常ADC操作初始化时一般都要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