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avalon总线的DMA波形的疑惑

楼主(2010-04-29):
自己做了一个AVALON的部件。其实就是连接一个FIFO作为接收数据用。时钟直接连接到FIFO的读时钟。这样带来一个问题不清楚:在interface中,我读模式的时候需要延时一个时钟吗?感觉不延时的话,我读取FIFO中数据长度的时候感觉容易出问题。增加延时1个时钟后就好了。但是如果我启动DMA读取FIFO数据的时候,感觉2个时钟读取一个数据这个逻辑不好实现。因此想询问一下:如果选择延时一个时钟,DMA读取的时候会是2个时钟读取一个数据吗?

网友A:
你把
AVALON总线协议的时序搞懂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