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0-04-29):
问下 电路图如下
100mh线为5V  为什么我测C11端的频率翻倍了  输出也乱七八糟的

楼主:
我电容用贴片的 应该可以把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还是今天没人在线

楼主:
:sleepy:有没有人帮帮忙

网友A(2010-07-23):
将输入断开,波形应该很干净,应没有杂乱波形。再者将R15移至L1的右端,在C12两端并100微法电容,将两管的供电隔离开。

网友B:
问下 电路图如下
100mh线为5V  为什么我测C11端的频率翻倍了  输出也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你是如何测的?
请详细介绍测量过程与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