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的概念。

楼主(2010-04-29):
印象中就是加大电流或者引导电流入地用的嘛,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一个“拉”字基本能概括之,实在没啥复杂难理解的。

网友:
解决电平的问题

网友B:
上拉电阻在IO口高电平的时候可以加强驱动能力,下拉电阻一般是使开机的时候管脚低电平,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教

网友C:
楼上太到位了

网友D:
不认真看帖,记得论坛里曾有大牛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