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下载问题

楼主(2010-04-29):
我是个ARM菜鸟,刚接触ARM的新手,对ARM7的开发板上电,把H-JTAG的相关线接好后,发现再怎么也检测不到ARM芯片(检测不到内核),我装了IAR Embedded Workbench是用来下MSP430单片机程序的(这个用并口下是可以的),请问大侠们IAR Embedded Workbench跟H-JTAG的使用并口是不是有冲突的地方呢?有没有人跟我的情况一样或相似的?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啊,小弟我不甚感激!

楼主:
难道没一个人出现我这个情况吗?

网友A:
我也在学,用的是LPC2103芯片,没出现像LZ的问题,把开发板上电,连上JTAG,查询就行了,就能找到内核了

楼主:
真的很奇怪,我自己的并口下430程序是可以的,用我同事的一块ARM开发板在他电脑上能检测到内核,同样的东西在我电脑上就不行,我把IAR软件卸掉也不行,H-JTAG设置也没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在网上买一个JLINK下载程序呢?

网友A:
还是弄个J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