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0-04-29):
使用PSOC内部的低通滤波器时,滤波效果总是不好。比如设定的截止频率是1kHz,当输入的正弦信号频率到20kHz以上时才能看到明显的幅度衰减,有没有好的改进办法呢? 芯片型号 CY8C24423A-24PXI,滤波器配置界面如下: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内部的低通滤波呢?是因为内部滤波器的参数全是电容参数导致的吗?

网友A:
内部的低通滤波?

网友B(2013-08-08):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内部的低通滤波呢?是因为内部滤波器的参数全是电容参数导致的吗? ...

内部只有两个一阶RC滤波器(截止频率只能设置为 15KHz,30KHz, 76KHz 和 153KHz)。 性能马马虎虎吧,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而已。
如果实在有需要可以使用 PSoC3/5内部的 Opamp 配合外围电路来做模拟滤波器,电阻电容不值钱,不增加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低通滤波?

内部只有两个一阶RC滤波器(截止频率只能设置为 15KHz,30KHz, 76KHz 和 153KHz)。 性能马马虎虎吧,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而已。
如果实在有需要可以使用 PSoC3/5内部的 Opamp 配合外围电路来做模拟滤波器,电阻电容不值钱,不增加成本。

网友C:
这个滤波器的过渡带太缓,性能指定不会很理想。如果你的应用中对滤波的频带要求很严格,最好自己搭建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