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蜂鸣器为啥不响?

楼主(2010-04-29):
蜂鸣器为啥不想?

#include <iom128v.h>
int main(void)
{
while(1)
{
DDRE=0xff;
PORTE=0b11100110;
DDRG=0xff;
PORTG=0b00010000;
}
}

开发板为ATmega128 开发板 学习板 EasyAVR M128 SK-A 四合一

PG4为蜂鸣器口
PEn口是二极管

程序运行之后二极管能发光,但蜂鸣器没反应。
怎么回事?

网友A:
蜂鸣器要频率才能工作的,里面没有,你说呢

网友B:
蜂鸣器要频率才能工作的,里面没有,你说呢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哦

网友C:
蜂鸣器有直流和交流之分

网友D:
延时呢?
你看看你输出的什么波形

网友B:
他那个就是输出高电频;P  ——————建议试下低电频  不行的话那就是得用方波驱动

网友E:
1.先看蜂鸣器 是有源还是无源
2.要给高低脉冲

网友F:
我有meag16L的要不要

网友G:
先单独测试蜂鸣器的好坏,再找原因

网友H:
8楼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