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网页使用applet好,还是java scrip好,CGI?

楼主(2010-04-29):
我有一个叫xport的模块,类似于一个小PC服务器,上面有各种协议,包括SNMP,可以下载编好的网页到这个模块中,然后用户可以访问它。不能用PC实现,就是要用这个模块实现!!

因为我实现的功能很简单,数据也很少,不用PC,也不能用,PC和模块相比太贵。

现在这个模块通过232和一个单片机通讯,单片机把采集到的数据送到这个模块,然后用户可以通过网页访问这个模块,来了解信息。 这个模块是可以二次开发,以实现网页访问,和SNMP这个功能。

现在我关注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大概3秒,网页会自动刷新一下数据。这个功能,试用javascrip好,还是applet好。还是CGI。

另外,这个网页可能有几个人同时看,但是applet是不支持几个人一起看的,是吗?

---------以下是以前的,不要看-----------------------------------
一个cpu通过232和一个以太网模块通讯,用户可以通过网页得到下位机的数据。

使用的是别人的以太网模块,进行二次开发.
1.实现一个动态的网页,功能是每隔1秒,要求更新一次,不断刷新网页上的数据,这个功能使用applet好,还是java scrip,还是CGI脚本。我查了些资料,还是不大明白.
例如这个更新的功能,似乎是在以太网模块里面不断更新,然后发给PC?是吗?

网友A:
1s更新一次?对于网页来说,用哪种方式都算要求过份了。

网友B:
CGI是服务器技术。运行于服务器的。
applet和java scrip都是运行于浏览器的,以浏览器为宿主的程序。单片机是不可能运行的。
java script兼容性最好,因为大多数浏览器都支持。在浏览器上可以用JAVASCRIPT编成AJAX的异步请求数据不用更新整个页面。
我也正想学习网络编程。我想,有两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读到下位机的数据。
1是上位机用PC做成服务器,下位机用HTTP的POST,或GET的方法每秒请求一下服务器同时上传数据就可以了。
2是相反,下位机单片机做成服务器,由上位机随时访问。
这样就不用都一直保持连接了

网友C:
CGI是服务器技术。运行于服务器的。
applet和java scrip都是运行于浏览器的,以浏览器为宿主的程序。单片机是不可能运行的。
java script兼容性最好,因为大多数浏览器都支持。在浏览器上可以用JAVASCRIPT编成AJAX的 ...
引用 网友B:

Ajax应该是需要服务器的服务配合的,需要有webserver。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单片机上做一个简单webserver,自己再做一个简单浏览器,定时读取单片机的webpage即可——而且用户可以自定义网页刷新频率。似乎某个浏览器也只是定时刷新功能。

网友C:
甚至,不怕费钱的话,可以建立一个专用服务器(IIS,Apache)都可,服务器上编写一个专门的server程序用于采集单片机的数据(485,can,232都无所谓了),然后放置到数据库中。webserver采用数据触发,通过ajax让客户端浏览器进行局部刷新。
虽然费钱,但是对单片机的要求不高,而且客户端采用ajax局部刷新,效率也很高。

网友D:
你这种设备只能用CGI

网友A:
生成一个文件,用ajax读取比较好。

楼主:
各位大哥慢一点说,我的网络知识才刚入门。
首先,我是用一个叫iport的东西进行二次开发,这个东西里面已经支持了网页服务器,我只要把编好的网页下载进去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个iport就是服务器,它是支持javascrip的。
我的理解是,用户在PC上输入网址,那么iport这个服务器,就不停的刷新网页,然后主动送到PC上?是吗?

网友E:
网络编程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要考虑各种异常情况该如何处理 要不然服务器或者客户端很容易就瘫痪了
我最近正好在搞相关的东西
由于我这里的路由器被房东封锁了 无法做NAT映射 所以为了能在我的机器上提供SERVER服务 我只好写了个小工具从第三方进行数据中转
LZ的项目我建议还是把服务器放在PC端 PC处理网络的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