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小、频带宽的奇怪放大器

楼主(2010-04-29):
失真小、频带宽的奇怪放大器。见图。不能仿真却能真实工作。Q1、Q2推挽输出级的信号输入取自运放的正、负供电引脚!而且推挽输出不是通常的发射极e,而是集电极c输出。
真还不知其奥妙所在。恳请高人分析一二。不胜感激,在此预先谢过。

网友A:
感觉运放输出还有没有画完整.

网友B:
我觉得这点路有问题:lol

网友C:
由于运放的输出级会拉电流和管电流,所以运放输出不同电压的时候流入电源+的电流和流出电源-的电流不同,电源+和电源-在这个电路也就成了信号,Q1和Q2是两个电压放大,推挽就是这个接法,楼主说的输出是e极的电路没有电压放大作用

网友D:
很巧妙的电路

网友D:
两管同时通,怎么工作的?

网友E:
此电路并不新奇,典型的单片功率放大器TDA2030A的扩流电路就是这样的。
楼主贴出的电路有误,运放输出端必须接负载,而且必须从负载端取负反馈。
原理很简单:利用运放的供电电流驱动两支功率管。
至于什么失真小频带宽,那是和吃胡萝卜治癌一样的胡说。

网友F:
恩,楼主这个电路思路是对的,但是后级是开环了,能工作,不过很危险

楼主:
7楼的兄弟,请不要妄下断言,仔细研究此类电路后再论不迟。

网友G:
7楼的maychang没有说错,这电路几十年前就有了,没什么奥妙的。
这个电路是靠运放的供电电流变化来驱动两三极管,实现扩流和放大的。
三极管时工作在共射放大状态,如果没有大回环的负反馈,会处在“不受监控”状态,失真将非常严重。
另外,要使运放的供电电流随信号变化,运放输出一定要接一定的负载,不然,电流变化会非常小。

网友C:
R6就是运放的输出负载

Q1 Q2虽然是共射放大,但由于RL很小,所以放大倍数不会很大。调整好R6,R3,R4的值,即使开环也不一定有多大失真

网友E:
9楼:
我在7楼贴的是TDA2030A驱动两支互补管的图,其工作原理,最好是将TDA2030A内部电路与外部电路(R6、R7、BD907、BD908)一起画出来,就容易理解了。
你给出的电路并非不能工作,只是运放供电电流变化不大,所以增益不够高。另外,末级没有负反馈,失真较大,这一点awey已经说过了。还有,没有直流负反馈,你的负载RL上很可能有相当强的直流电压,这与两支PNP和NPN互补管配对程度有关。你的电路功率很小,若是像我贴的图那么大功率,这个负载上的直流成份有可能将喇叭烧毁。

网友G:
回11楼:
R6为10K,运放输出10V电压时,也才1mA的电流,1mA的电流在150欧的电阻上,压降只有0.15V,三极管不会导通。
楼主的电路开环失真会非常大,150欧上的电流要4mA才导通,低于4mA,两个管都不通,也就是说,信号的幅度低于一定值时,是不会有输出的。
即使电路调整得很好,并且在输入信号为0时,两三极管刚好微导通,但共射电路的输出电流与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成正比,要失真小,两三极管必须要严格配对。即使这样,因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在不同电流时,放大倍数差异很大,同样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失真。

楼主:
楼上老师没太明白我发贴的初衷。此电路具体参数不是问题关键,不过是贴出电路形式而已。只想求征3点:
1. 因为无法仿真,此种电路如何定量分析?
2. 共射推挽有何优点?(由LDO从c输出想到)
3. 此种电路形式,大环路负反馈该如何如何加?对放大器指标信号转换速率(V/uS)而言,加大环负反馈好或不加好?

网友C:
回13楼:这几个电阻的选值的确需要调整
估计这个电路也就是个测试电路,开环放大要说没有失真,那基本不可能,但是说“严重的失真”,不敢苟同,所谓失真小,应该是对比运放的开环放大来说失真小。主要还是因为放大倍数不够大,所以显得失真小,频带宽。

楼主:
还有。如果该电路没什么特色为何如此怪异连接?

网友E:
14楼:
1、把运放内部电路也完整画出来,才能够分析。
2、共射推挽输出摆幅较大,这正与LDO原理相同。LDO压降可以很小,这种推挽电路末级功率管压降也比较发射极输出电路要小。
3、我在7楼贴的图,从输出端到信号输入端的大环路反馈已经通过R4R5C4加上了。
顺便说一句:注意7楼图中输出端的两支二极管D1D2,功率管耐压和电流用到极限时,这两支二极管不能省掉,否则输出的功率管有烧毁的可能。

网友E:
16楼:
扩流,增加输出功率。

楼主:
TDA2030的2pin是同相端或反相端?

网友H:
扩流电路。很早就做个。

楼主:
虽然很多人几十年前都知其可扩流然;但不知此亦可扩流所以然否?

网友F:
集电极输出形式,适用于低电源电压,输出摆幅更大,问题在于无法得到较低的开环输出阻抗,而且在输出结点是个额外的放大级,容易面临稳定性问题
这也是LDO为什么一般要限制负载电容的ESR和容量的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详细回答。
初步分析运放8、4脚输出电压信号是与2脚几乎完全同相位信号并且信号转换速率要比原来运放转换速率参数要高许多。此类电路特点耳。虽然此电路也出现了一二十年了,但到底不是正统主流未登教科书学院派之大雅之堂。各个电路仿真软件不会考虑到电源脚输出信号的问题,自然无法仿真啰。
说的不对尽请斧正。谢谢。

网友E:
23楼:
  1. 初步分析运放8、4脚输出电压信号是与2脚几乎完全同相位信号
这句不对。不是同相的,而是一支引脚同相,另一支反相。
而且信号转换速率并不能提高。

有个网友把我贴的图又贴了一次,新开一帖。我在那里分析得详细一些,图较多,可以看看。
教科书上一般没有这类电路,因为此电路完全可以自行分析,可以当作例题,或作业。分析不出来是因为只会分析集成运放,把芯片当成一个“黑盒子”,如果三极管电路学得扎实,分析此电路本来并不困难。

网友I:
才开始接触放大···

楼主:
23楼:......另一支反相。。。。如果三极管电路学得扎实
——不对吧!再分析分析看看。

网友E:
楼主倒是钻得很深,不错。

能看出下面图中紫色方框里各是一支复合管(达林顿管),只不过复合管一部分在芯片内一部分在芯片外,所有问题均解决。图中橙色线为芯片内外分界线。红色和蓝色为正半周和负半周电流方向。

楼主:
再回24楼:
假如我们用电流模来分析而不是传统的电压模,或者信号用电流来表示而非电压。相位一反一正是对的。可是用通常电压模分析。只能都是同相位。

网友E:
28楼:
不管用什么分析,结果一定是唯一的。如果不同方法得出不同结果,其中必有错误。
  1. 电流模分析、电流模技术是未来模拟技术的方向哟!
谁能看出未来模拟技术的方向?敢这么说的人,一定是忽悠,就像说他能预测明天是否地震一样。

楼主:
只有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

网友J:
第一感觉是这个电路缺陷太多
输出级开路,电源噪声,元器件噪声不受任何控制,三极管温漂的影响也未得到合适处理,从性能上讲,这个电路仅仅是"能够工作"而已,要说它"低失真,高频带",理由在哪里?
作为信号放大电路,这个电路也不合格,首先电路的放大倍数就很难估算,更谈不上精确控制
个人感觉也就能用于某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作为末级功率放大而已,比如说学校里的喇叭,导游手里的扩音器
如果是我个人理解错误,欢迎老同志拍砖,我来这里就是来向各位请教的,呵呵

网友K:
纯属打酱油~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我觉得如果是理想运放当然波形比较好看,但实际我认为波形会有点杂讯

网友L:
原理电路吧。
运放正负电源上的电源,
在两个150ohm转为电压输出
送到后面放大。

参数。。。不清如何调。

网友M(2012-02-19):
我觉的楼主的原理图有问题,电流放大级未被包含在反馈环路内,是不能保证输出质量的。

楼主:
发帖差不多2年了。我猜测楼主类似Hi-Fi功放与电流模有关,求高人论证。可能大家并未注意到这点。电流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