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2mv的直流电压放大到2v,用什么放大器

楼主(2010-04-29):
(无正文)

网友A:
NE5532,再垃圾点的用 4558

网友B:
点压放大倍数1000倍,相当于增益60DB,一般的运放都可以,具体电路形式,需要根据信号性质确定。要求不高比如:LM324/LM358 /LM2904等均可满足。价格便宜,在配上合适的一级或二级或差分放大电路,很好实现

网友C:
如果追求很高的信号质量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仪表放大器。
比如TI的INA128,AD的AD620等等都可以,使用起来也蛮方便的。
不过仪放的带宽都比较低,一般都小于M级。所以你信号的频率不能太大。
用仪放吧,信号质量你肯定会满意的。

网友D:
要注意运放的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