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飞凌的开发板 在TE2440II,OK2440III和TE9263之间犹豫不决

楼主(2010-04-29):
TE2440II和OK2440III的核心板都是一样的  cpu是S3C244O
TE9263的CPU是ATMEL AT91SAM9263   最新ARM926EJ-S arm 内核, 运行在200MHz时拥有220MIPS的运算性能,具有DSP扩展指令,JAVA硬件加速
相比之下 TE9263的CPU更为强劲 而且是工业级的板子 抗干扰会更为强吧

先纵向比较一下TE2440II和OK2440III 价格相差800块  TE2440II多了can总线接口,rs485接口,双网卡,TV/VGA输出  我觉得这800块就因为这多出的几个接口  有点太贵了   这两个板子都配有3.4的触摸屏   TE2440II价格为1500+

在横向比较一下  TE9263具有TE2440上面所说的接口 而且USB是2.0的 但是没有屏幕  价格却只要980 而且是工业级别的  几乎同级别的配置 相差悬殊的价格  我有点更倾向 TE9263 并且在工业应用上是不是用工业级别的板子更好点

随后我看了一下 板子配备的资料 三星的2440的板子资料非常的全面 购买板子后 几乎不用再到处找资料了     但是ATMEL的资料只有:无操作系统支持的应用程序开发DEMO(IAR、GNU、KEIL)  而且资料几乎都是英文的 估计看起来 可能会有点障碍 刚开始的时候
上面这些就是我纠结的问题了   热切的希望各位大大帮帮我 谢谢了
PS;我认识一位做嵌入式方面的人士和我说 阅读原版的datasheet是一个号工程师的必备条件  所以再问一下 各位 平时工作中的资料大多数都是英文的吗

飞凌的网站:http://www.witech.com.cn/

网友A:
强烈建议使用OK3,TE2适合做工业开发,OK3价格较低又有和TE2一样的技术服务和资料库。只是接口上略少。

网友A:
9263网上资源也比较少,不太适合学习。

网友A:
DATASHEET用金山词霸或爱词霸配合着读,读几个那些常用的词就知道了。

网友A:
QQ用多了,习惯的按CTRL+回车换行,结果一句话分成了三段:L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建议 十方  不过我现在有学习CAN总线的想法  OK可以自己引出接口 接CAN吗

网友A:
CAN的话不清楚了...我也没学多久。485总线好像可以在OK2440上外扩。

网友B:
今天收到  飞凌 业务员的名片

感觉价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大   大家多给点建议啊 五一过完就买板子了 目前只能买一块板子 所以想买一个回来能用比较久的  如果英语的资料在以后的工作中必须接触  那作为一个初学者 直接看英文的datasheet会不会好点 虽然很多专业词汇 我都不认识

网友A:
当初入门看51单片机的DATASHEET比较吃力,后来发现原来DATA不需要都看的,一般就是看一下寄存器说明,有时序的看一下时序。这里面的词汇我一般都用金山查,看意思可以猜个**不离十。专业词汇基本就那些,多看看,以后就不用金山了:)

网友A:
被和谐了?

网友C:
呵呵,楼主我买了OK2440III哦,货已经到手了,这几天晚上一下班回到宿舍就马上把它启动,然后进入WINDOWS CE,然后我就在那发呆了,因为它就一个空空荡荡的系统,我也不知道该从何对它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兄弟 你感觉0K2440的怎么样呢  资料是不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C:
楼上的兄弟,我感觉还可以,虽然我还没真正用上,但700多块大洋能买到这么多东西也算值了。
要不你也买一块咱们一起学,也算有个伴  ^*_*^  呵呵

网友D:
Ooo,好久不来,这里变热闹了。呵呵
OK2440-III 送jlink V7,USB转串口线。
我还送包。哈哈哈。谁要。

网友A:
什么包啊?来个图看看:D

网友A:
报个价呗?

网友E:
呵呵,楼主我买了OK2440III哦,货已经到手了,这几天晚上一下班回到宿舍就马上把它启动,然后进入WINDOWS CE,然后我就在那发呆了,因为它就一个空空荡荡的系统,我也不知道该从何对它下手. ...
引用 网友C:

KAKA~~~~~~~~~~~~~~~

这哥们太逗了:lol

网友F:
呵呵,楼主我买了OK2440III哦,货已经到手了,这几天晚上一下班回到宿舍就马上把它启动,然后进入WINDOWS CE,然后我就在那发呆了,因为它就一个空空荡荡的系统,我也不知道该从何对它下手. ...
引用 网友C:

这哥们相当逗啊……
不知道怎么下手就去找它的光盘,总得有个指导书,或者快速入门之类的东西的~~~~~~~~

网友C:
:lol 嘻嘻~~~

楼上的两位兄弟让你们见笑了。

我感觉它是一个巨人,在我对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只能想小孩子一样站在它的脚跟下翘首仰望罗

但其实我心里正幻想着怎样征服它呢  *^_^*

网友G:
    飞凌嵌入式  OK2440-III   核心PCB板

网友G:
我接了两家用飞凌 核心PCB

我们重新走线的核心PCB

网友G:
飞凌 核心PCB  画的太差了。完全是乱画的。

网友H:
难得一见,走弧线

网友E:
大神

那弧线给走的,看的俺目瞪口呆

网友I:
难得一见,与众不同,走弧线。
俺愚笨,无法领会此弧线的用意,还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顶20楼朋友,看他们的用户数手册,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打他们技术服务电话了,呵呵。有技术支持当然要问了。

网友C:
有啊,有资料的,只是他们配给我的是DVD光碟,刚好我的电脑没有DVD-ROM

我打算去找一台DVD影碟机来播放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建议网上搜索一下弧形的好处

网友J:
学生玩玩用三星,想长远做开发还是用ATMEL的省心

网友K:
OK 2440的板子 不怎么样,资料做的很差的,等你学做Linux驱动这块有你好折腾的了,我买的Ok2440后悔了

网友G:
OK 2440的板子 不怎么样,资料做的很差的,等你学做Linux驱动这块有你好折腾的了,我买的Ok2440后悔了
引用 网友K:

确实如此

网友D:
Jlink V8 48 RMB,力特USB转串口线 35 RMB 甩了!所剩不多,先到先得。不多说了,准备卖掉,需要的请加入QQ 群:111821238

网友L:
同样疑惑啊,我也难选择啊,一个资料多,另一个适合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