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显示图片,一般把图片数据存在哪里?

楼主(2010-04-29):
avr显示图片,一般把大量图片字模数据数组存在哪里?
avr内部flash,应该是放程序的吧
应该还有放数据的地方吧,是SRAM吗?
我看很多很的51程序都是放在rom里的,用code。iccavr用const。

网友A:
flash、 SRAM都可以放 只要空间够
   要是都不够的话就外扩咯:lol

网友B:
放在flash还是ram里要看应用的要求。如果对访问这些数据的速度要求不高,就可以放在flash中,这样可以节省一些ram,因为即使你在编程的时候把这些字模数组定义在ram中,在flash中也会有这些数组的初始值,在startup的时候从flash里把这些数据拷贝到ram。如果访问这些字模数据访问的速度要求较高,最好就定义在ram里,因为读ram的速度比读flash的速度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