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2010-04-30):
4069输出来的波型接上的irf540之后电压马上就变得很低了,是不是4069驱动能力太弱了。如果要改怎么改呢???

网友A:
直接驱动应该没问题,但是应该在输出串一个限流电阻,50到几百欧都可,看开关速度

网友B:
2MHz开关频率?为什么用那么高的频率?自己计算一下2MHz频率下MOS管输入阻抗多大。
楼主还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按照2楼意见串联一个几百欧电阻,再考虑该电阻与MOS管输入电容(注意:包括密勒电容),这样构成的RC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是多少。

网友C:
对,要串个电阻,否则会被拉低。
MOS管的输入电容比较大,驱动起来要注意。

网友D:
2MHz用4069驱动IRF540,想都别想。

试试用74HC的反相器,并用多个反相器并联驱动驱动MOS管

网友B:
2MHz开关频率,最好是用两支分立的互补三极管作为驱动级,74HC两个门并联估计是不够的。

网友E:
对头,2M的频率,74HC也别想了,最好用专用驱动,或2个三极管驱动。
另外串电阻并非是驱不动的原因,而是为了防止振荡。在频率高的时候,该电阻应尽量小,可取2.2欧或4.7欧。

楼主:
我试了试把剩下几个非门并联起来接过无法起振。

楼主:
我在想有没有,可以直接可以把被4096驱动的mos管呢??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改电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