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朋友:偶颠覆了R11的作用!!!

楼主(2010-04-30):
大家看 图上的R11是否是多余的?两个电阻和二极管均是1206的封装!
虽然这是个成熟的电路,但我仍然怀疑R11存在的意义!

大师们都进来发表下看法吧!

网友A:
防静电用的

楼主:
哈!
不想把蚂蚁老师给吸引过来了!
那俺反问蚂蚁:
             这个电阻的取值有讲究吗?   还是凭经验呢?    有公式吗?

这个电阻是否非要不可???

谢谢!

网友B:
这个电阻要求不高,其阻值下限受R1和R11分压比与芯片供电电压限制,必须能够供给管子足够高的驱动,上限则10倍也无妨。
不用的话,焊接时管子有可能受静电影响损坏。

楼主:
噢!
大致明白了!
感谢maychang!

楼主:
呵呵 不标题党 你不会来的呀!

网友C:
主要是防静电用的,目前有很多新mos可以不用加这个电阻。

网友D:
学习了  那么楼主知道 那个二极管的作用否呢

楼主:
二极管:加速关断;
R1;阻尼作用!

网友E:
仔细学习忽悠中,以后我将好好学习利用 呵呵

楼主(2010-06-10):

今儿个终于可以稍微轻松下,赶紧赶紧再次琢磨IC的datasheet!

发现一个问题:上次我在帖子里请教R11的作用!今天在datasheet里面找到了!
好像不是为了防止MOS的击穿,见下图:

就是下面红色的字体,

偶翻译下:假如没有图示电阻R8(即是我图中的R11,箭头指的那个),MOS将被流过结电容(对于Cgd,我的理解是:结电容)的电流误触发,除非Rg(即我贴图中的R10)断开!

列位,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C:
哎。。。都是一样的道理,被折腾的那么吓人。

网友F:
翻译: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在Rg(意思是Rg开路)断开时,MOSFET将会在Cgd有电流时出现MOSFET无法关断(意思是MOSFET一直导通)。

网友G:
把原意翻译反了。应为:没有这个电阻时,如果rg断路,mos管会误触发导通

网友H:
迷糊了,那位E文高手再来确认下啊。

网友I:
file:///C:/Documents    那这个图中的3个105的上拉电阻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I:
弄错了 是这个

网友I:
3个335的作用

网友H:
为开关管提供启动电压。刚上电时驱动IC还没工作,没有PWM输出,但MOSFET要工作起来。

楼主:
嗯!
楼上说的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