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运用

楼主(2010-04-30):
师兄些看这个跟随器的电阻怎么选大小的?R179的作用?AI1-AD接DSP的是不是在计算时候把DSP看成地,用它的最大允许电流和前面的分压就可以算出电阻大小。有人说和大多数数字芯片相接的电阻是匹配的,限流电阻都很小。请各位指点哈。要说详细点哦 !

网友A:
R175要根据同相输入端的等效电阻来匹配,输入为0时,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电阻平衡
R179就是分压吧,R175,R181,R183组成电压串联负反馈回路,实现比例系数大于1的跟随
大多数数字芯片相接的电阻是匹配的,同求大牛分析

楼主:
大多数数字芯片相接的电阻是匹配的,同求大牛分析?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