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效果单片机驱动TFT彩色液晶屏

楼主(2010-04-30):
大家看看单片机并口控制彩色液晶屏模块简单的介绍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1MjQ5MzUy.html

网友A(2010-06-06):
这个是什么GUI?

网友B:
不错,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呢

网友C:
这家公司的屏感觉很山寨……用过几个,不知道是我使用问题还是屏的问题,一下就坏了大半,剩下一个都不敢点太久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大哥 首先感谢你对我们产品的支持 您之前用的不知道是哪家的产品 像咱们这个产品都有1-2年的质保的 如果有问题 您可以退货 我们是这样答应客户的 如果您之前用的产品哪家公司不能保证 请在考虑哪家是山寨货

网友E:
串口屏,图片要下载进去。

网友F:
不是GUI是贴图片的吧

网友D:
8# fjhcpu NO 这个是图片直接存储到显示器中的

网友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1MjQ5MzUy.html大家看看这个视频的简单介绍使用方法

网友G:
发个操作资料看看

楼主(2010-07-08):
//----------------------------------------------------
//STC12C2052   22.1184MHZ
//EKTC52A
//需要代码请Mail到caoyi_027@163.com
//----------------------------------------------------
//Includes
//----------------------------------------------------
#include<reg52.h>
//----------------------------------------------------
//sbit Definitions
//----------------------------------------------------
sbit  LED=P0^0;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SYSCLK      22118400                   //SYSCL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BAUD_RATE   115200                 //波特率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Uart0_transmit(unsigned char i);       //声明串口子函数
Void send_str(unsigned char*p,unsigned char s)        ; //声明发送字符串子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声明延时子函数
Void Sysinit(Void);                              //声明系统初始化子函数
Void WenbenChange1(void);                        //声明发送文本子函数
//----------------------------------------------------
//Uart0_transmit
//----------------------------------------------------
void uart0_transmit(unsigned char i)             //想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ES=0;
                          TI=0
                          SBUF=i;                                                           //发送数据到uart0
                          whlie(!TI);                                                   //等待发送1字节数据完成
                          TI=0;                                                                   //消除中断标志
                          ES=1;
  }
  void send_st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s)  //向串口发送一个数据串
  {
              unsigned char m;
                          for(m=0;m<s;m++)
                          {
                               Uart0_transmit(*p);
                                   p++;
                           }
   }
   //--------------------------------------------------
   //delay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
             int i,j;
                         for(i=1000;i>0;i--);
                         {
                         for(j=25*n;j>0;j--);
                         }
   }
   //--------------------------------------------------
   //sysinit
   //--------------------------------------------------
   void sysinit(void)
   {
              PCON I=0x80;
                          SCON=0x50;
                          TMOD=0x21;
                          TH1=255;
                          TL1=255;
                          TR1=1;
                          ES=0;
                          TH0=0xB8;
                          TL0=0x00;
                          TR0=1;
                          ET0=1;
   }
   //--------------------------------------------------
   //WenbenChange
   //--------------------------------------------------

   void WenbenChange1(void)
   {
   uchar wenben1[30]={0xAA 0x53 0x00 0x00 0x00 0x00 0xCE
                      0xE4 0xBA 0xBA 0xB9 0xC8 0xF6 0xCE
                      0xBF 0xC6 0xBC 0xBC 0xD3 0xD0 0xCF
                      0xDE 0xB9 0xAB 0xCB 0xBE 0xCC 0x33 0xC3 //显示的汉字为“武汉谷鑫科技有限公司”
                           send_str(wenben1,30);
                           delay_ms(100);
    }
        //---------------------------------------------
        //main()Routine
        //---------------------------------------------

        int main(void)
        {
                   EA=0;//关中断
                           SysInit();
                           EA=1;//开中断

                delay_ms(40);

                while(1)
                {
                       delay_ms(100);
                           wenbenChange1();
                }
                       return 0;
        }
        //---------------------------------------------
        //End Of File
        //---------------------------------------------
有需要可以给我发邮件 我发原理图给大家看

网友H:
请发我一份吧。allck@qq.com

网友H:
上面邮箱打错了字,请发我一份吧。alluck@qq.com

楼主:
请大家查收邮件

楼主:
需要资料可以和我发邮件啊

网友I(2011-04-24):
我都笑死了 ,明明是迪文的东西 还硬要说是你们公司的。

网友J(2011-09-15):
貌似不错,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