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程序ROM如何进行填充处理,保证程序正常运行?

楼主(2010-04-30):
请教一下PIC芯片,剩余程序ROM如何进行填充处理,保证程序正常运行?我记得有资料介绍采用FILL指令,把未用的空白ROM填充复位指令比如 goto mian 等。请教一下具体C语言操作程序,那位大侠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将剩余数据定位为数据段,防止pc意外跳转到该ROM区时当做指令

网友B:
请教一下:"将剩余数据定位为数据段",这是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C:
靠编译器实现十分麻烦,不过很多编程器的软件都支持这个功能,你可以直接在编程器软件上实现并把它保存为项目文件,以后直接调这个项目文件即可。

网友D:
MP下载的时候自己就有这个选项,好像填的是NOP

网友A:
3# systemchip 请查看伪指令的#pragma romdata 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