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求教一个串口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0-04-30):
深入LPC2131》中有一个用中断实现串口接收的程序,我发现程序中只考虑了RDA中断,因此当发送的数据不是8的整数倍的时候会出现余数的数据还在FIFO中。
  我添加了对THRE中断的处理:
...
volatile uint8 add_data;
void __irq IRQ_UART0(void)
{
    uint8 i;

    if ((U0IIR & 0x0F) == 0x04)
    {
        rcv_new = 1;

        for (i = 0; i<8; i++)
        {
            rcv_buf[i] = U0RBR;
        }
    }
    /*begin by Jesse Chen*/
    if ((U0IIR & 0xF) == 0x0C)
    {
        add_data = 1;
        rcv_byte = U0RBR;
    }
         /*end*/

    VICVectAddr = 0x00;
}
  这样就解决了不能及时收全的问题。但是我又发现会出现中断频繁处理的问题。求教在串口编程中如何平衡这个中断频繁的问题?

网友A:
处理超时中断时,将FIFO中的所有数据都一次读出就不会老发生中断了

网友A:
你的程序一次只读一个字节,FIFO中剩下的数据还会引发接收超时中断。

    if ((U0IIR & 0xF) == 0x0C)
    {
        add_data = 1;
        rcv_byte = U0RBR;
    }

网友B:
如何读取FIFO中全部数据?

网友C:
这个问题不难

网友C:
下面就是读取FIFO中所有数据的方法:

    // read all the data in FIFO once. Then there is no too much interruptions
    if ((U0IIR & 0xF) == 0x0C)
    {
        add_data_num = 0;
        while (U0LSR & 0x00000001)// Read UART's LSR register first, and determine whether FIFO is empty or not
        {
            add_data = 1;                                   rcv_byte[add_data_num] = U0RBR;
            add_data_nu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