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并口坏掉,用USB转并口的可不可以用EASYJTAG?

楼主(2010-04-30):
请用过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能使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使用

网友B:
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C:
应该不能使用

网友D:
试一下其它方法吧

网友E:
我也觉得不能使用,可以想想其它办法

网友E:
办法应该挺多的

网友F:
如果是台式机,可以考虑用pci卡转换成并口的,需要装驱动!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G:
直接换个J-link算了,usb接口的,方便还不贵,我觉得设两年前计并口仿真器的就是缺根筋。
1.几乎全部笔记本不能用,万一到现场,除了用很老的本子或者弄台式机,很不方便,有的会说用PCI转的,贵还不方便,原来的PCIMA卡现在很多本插不上
2.不能直接给目标板供电,烧个程序还得外接电源,麻烦,很多目标板,靠USB的供电就能正常工作,用USB供电,调试很方便

网友H:
之前也想过,没有办法

网友I:
应该不行吧

网友J:
可以,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