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如何写最简单的启动代码?

楼主(2010-04-30):
我用的是EasyARM2131,
想写一个最简单的启动代码,能够让程序执行到main()

我的做法是,在ADS1.2中新建一个空项目,然后再建2个文件,
一个叫Startup.s,一个叫main.c

Startup.s的内容如下:
    IMPORT  __main
    EXPORT  Reset

    CODE32

    AREA    vectors,CODE,READONLY
        ENTRY

Reset
    LDR    PC, Reset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ResetInit
    B    __main

    END

main.c的内容如下:

int main (void)
{
    while(1);

    return 0;
}

经过编译后,提示一个warning:
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Not specified or not set due to multiple choices.)

还有,我对ARM的汇编不在行,请问有什么教材用来学ARM ASM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你的ads没有设置好你的ads没有设置好
再ADS中有个chose entry point你再他的里面填入的启动的地址

网友A:
在setting--->ARM Linker-->option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一下,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