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DR R0,=BCFG0;中“=”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4-30):
LDR R0,=BCFG0;中“=”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表示此ldr是一条伪指令,而非ARM指令集的ldr伪指令ldr作用是大范围的地址读取功能,用来加载32位立即数或者一个地址值到指定的寄存器,其参数有“=”符号,一般用在加载新篇外围功能部件的寄存器地址,实现一些控制操作

比如:将控制字0x0写入端口E的控制寄存器中去

PCONE EQU 0x12d20028

ldr r0, =PCONE
ldr r1,=0x0      ;为什么许多例子都不用mov r1, #0指令来代替呢
str r1, [r0]

也许见解有偏颇,希望对楼主你有帮助。

网友B:
楼上的真够谦虚的

网友C:
说得已经很好了

网友D:
楼主可以试一下三楼的方法

网友D:
我觉得可行

网友D:
可以参考LPC2100/LPC2131工程模板

网友D:
应该会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E:
3楼解释的太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