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uCLinux可以在EASYARM2200上跑吗?谢谢!

楼主(2010-04-30):
有牛人吗?请教:uCLinux可以在EASYARM2200上跑吗?谢谢!

网友A:
存储器容量不够吧

网友A:
EasyARM2200的RAM容量为512K,不能跑uCLinux

网友B:
2200系列里面没有512K的RAM吧!2200系列里面没有512K的RAM吧,外扩的不是有4M的SRAM么?容量还不够么?

网友C:
容量不够

网友D:
很明显容量不够

网友E:
是的,内存不够用

网友F:
自己做个小板扩大ram容量即可我做了一个插到了插USB小板的地方

网友G:
应该不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