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131的IAP程序进入取指令中止,请大虾指点

楼主(2010-04-30):
在ZLG的LPC2131开发板上调试ZLG提供的IAP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自己建一个工程,将ZLG提供src中的文件拷进我的工程后调试IAP,程序进入取指令中止,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指令中止和数据中止通常是“试图访问保留地址或未分配区域地址”《基础》P150 出现指令中止时可以在LR所指的地址附近找问题 但有时也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A:
IAPIAP需要使用ARM/Thumb交互指令,请仔细看教材

网友B:
问题解决没

网友C:
解决了就分享一下

网友D:
看来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E:
应该是没解决,期待高手

网友F:
按教材选择的ARM/Hhumb Interworking Image For LPC2131

网友F:
用easyarm开发板例程作

网友F:
看看数据中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