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音设备是否可行啊

楼主(2010-04-30):
类似在碟中谍3里看到的变音设备,比如我录下一段A先生或者B女士的语音。然后我用电路进行处理,之后我说出的话会和我之前录下的A先生或者B女士的声音完全一样可以以假乱真。目前想搞这么个东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经验可以介绍下啊。非常感谢了

楼主:
真希望有人回个帖,是因为东西太难吗?

网友A:
很早就有了,当然以假乱真还是有点难度的。
以前听一个火腿说他喊CQ CQ CQ半天都没有人回应,于是买了个变音器,把自己的声音变成娇滴滴的女声……再喊CQ马上应者如云

楼主:
哦 谢谢楼上,我听我朋友说国外有可以以假乱真类似变音器的东西。只改变声音的变音器确实不少,采访里怕被认出声音来经常会用到,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大概啥原理吗?

网友B:
去买一款山寨手机,里面有变声功能的。

网友A:
将声音划分为若干个频段,简单点直接改变各个频段增益即可达到变声效果(均衡器就是这样做的)。
高档点的可以通过DSP将各个频段分离、做一下映射(例如男低音变女高音)、再合成输出。

网友C:
去看看什么叫傅立叶变换就该知道怎么做,除非把知识还给老师了。至于变成特定人的声音,原理相同,但实现起来很难,每个人的声音频谱不同,且会随着生理、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其规律也是模糊的,要建立声模库,将是一件巨大的工程,还得要被虚拟人在接受相应训练的前提下积极配合才行。

网友D:
之前TAOBAO上面卖魔音耳机的大把

网友E:
改变音频就可以变声了

网友F:
LZ说的应用好XE……
我伪装成某人的声音,伪装成某人的手机号,打电话给她/他的老公/老婆:
“亲奈的,我忘了卡号和密码,乃告诉我吧……什么,我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啊,这里信号不好”

网友G:
这个,不需要什么电路吧?不过是剪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