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90C52容易发热是为什么

楼主(2010-04-30):
我用STC90C52做一个多机通信电路,也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其他什么的问题,只要电源不小心短路一下单片机就发热,断电了之后还有很大的机率程序无法重新烧进去,请各位路过的大大指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事不要短路电源

网友B:
因为是90系列的:lol

网友C:
华邦的抗干扰一点都不行

网友D:
电源短路出现问题估计不只它一家。

网友B:
华邦新版的抗干扰强大很多了
兄弟 你应该是用过华邦老版的吧

网友E:
建议改回用89系列的吧!

网友F:
短路没有烧单片机还算好

网友G:
贴着羊皮卖狗肉: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