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134和51通讯

楼主(2010-04-30):
LPC2134的U0和U1口怎么设置才能兼容51的串口(8位)?
资料中说LPC2134的U0和U1好象是16位的,有没有问题?
再看资料发现U0通讯应该没有问题,我自己再看看U1的资料.
如果LPC2134能拖二个51就比较理想了.
其中一个负责显示,另一个可以用LPC9XX或者P87XX负责键盘.

网友A:
LPC213x的UART是标准的

网友A:
可以与51的通信的.

网友B:
怎么通信

网友B:
给个方案吧

网友C:
与51和51通信方法一样

网友D:
最好加个上啦电阻,上啦到5v,LPC的I/O口可以耐压到5v,看看datasheet!

网友E:
上拉到5v可以考虑

网友F:
最好上拉

网友G:
没有问题吧

网友H:
肯定可以

网友E:
楼主试验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