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SmartARM2200读写u盘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4-30):
SmartARM2200上读写u盘文件的DEMO程序是否是正确?我编译通过后全速运行什么反应都没有,跟踪发现1161HC的地址不对,修改后,1161PACK板上的D1 D2两个LED亮了,插上U盘还是不行,再查,发现插上U盘后中断又没进。怀疑中断有问题,单独编了个EINT0的中断程序,EXTMODE置0x01,上跳沿触发,晕,实际发现1根本写不进去,还是电平触发,写3才能写进去,PHILIP的一个BUG!回头再修改了中断初试化还是不行,请高手解释一下SmartARM2200光盘上的这个程序到底是不是通的?
做学生花2000大洋买个板子不容易哈,请给个答复,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下面的方法

网友A:
将"4.2_读写U盘扇区实验\UDiskDemo\HostMassLib\SYS_1161A1BM_PACK.C"文件替换,读写u盘文件实验工程中的SYS_1161A1BM_PACK.C文件.

网友B:
再修改了中断初试化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