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捕捉后进了中断就出不来了,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30):
void Timer1_Exception(void)
{
   Carriage_Position++;
   T1IR = 0xffffffff;
   VICVectAddr = 0x00;
}

/******************************************
* 名称    :  void Timer_Init(void)
* 功能描述:  初始化定时器0,设置为输入捕获,并打开中断。
* 输入参量:  无
* 输出参量:  无
* 调用子程:  无
* 使用方法:
--------------—*/
void  Timer1Init(void)
{
   PINSEL1|=(1<<4);

   T1PR = 99;                   // 设置定时器1分频为100分频,得110592Hz
   T1CCR |= (1<<9);             //cap1.3上上升沿跳变将TC内容装入CR3
   T1CCR |= (1<<10);            //cap1.3上下降沿跳变将TC内容装入CR3
   T1CCR |= (1<<11);                  //cap1.3上捕获装载产生中断
   T1IR  |= 0xffffffff;            //清除中断标志
   T1TCR = 0x01;               // 启动并复位T0TC
   T1TCR = 0x03;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VICVectCntl1 = 0x20|5;                                          // 定时器1中断通道分配最高优先级
   VICVectAddr1 = (uint32)Timer1_Exception;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向量
   VICIntEnable = (1<<5);        // 使能定时器1中断

}

;设置系统模式堆栈
        MSR     CPSR_c, #0x5f
        LDR     SP, =StackUsr

Timer1_Handler  HANDLER Timer1_Exception

捕捉后进了中断就出不来了,跑飞了,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A:
尝试一下面的方法

网友A:
改为VICVectAddr1 = (uint32)Timer1_Handler;VICVectAddr1 = (uint32)Timer1_Exception;
改为
VICVectAddr1 = (uint32)Timer1_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