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SSP的寄存器地址问题

楼主(2010-04-30):
比如SSP控制寄存器0(0xE006 8000),SSP控制寄存器1(0xE006 8004),为什么寄存器0会有16位?那不是占用了0xE006 8000——0xE006 800F?还是每个地址本身就指向一个16位空间或是4位空间?
请高手解答,谢谢先!

网友A:
寄存器0应该有32位,这从地址上可以看出来,从8000到8003,共4个字节,所以是32位。每个地址指向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