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楼主(2010-04-30):
我在jtag仿真的时候,遇到如标题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得jtag连接方法参照周力功提供的原理图。

网友A:
建议先检查CPU是否已经可正常工作(ISP操作成功即可);

网友A:
然后使用JTAG仿真,先在片内RAM进行仿真

网友A:
如果能连接上(即可以仿真调试),再下载程序到片内FLASH进行仿真。注意:EasyJTAG的设置(AXD调试环境里)要正确。

网友B:
芯片被加密了吧?先用ISP擦除

网友C:
仿真只能在片内RAM进行吧

网友D:
是芯片问题?
?

网友D:
ISP操作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