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如何将ASF转换成HEX或BIN?

楼主(2010-04-30):
初次接触ARM,我编写的程序通过EASYJTAG调试完成后,想通过ISP的方式将代码写入lpc2114。但是从ADS上编译得到的文件是ASF文件,所以请问大虾如何将ASF文件转换成HEXBIN文件进行下载呢?谢谢。

网友A:
请看附带教材中ADS的使用说明部分

网友A:
我刚学过了

网友A:
你打开一工程,选择工程管理窗口中的TARGETS标签,双击下面的RELEASE图标进入RELEASE SETTING对话框,在TARGET SETTINGS PANEL中选择TARGET SETTINGS项目,然后将右边显示的POST-LINK的内容改为ARM FROM ELF,再在TARGET SETTINGS PANEL中选择ARM LINKER,在这里将RO BASE,RW BASE,IMAGE ENTRY POINT等改好,记住RO BASE和IMAGE ENTRY POINT应为0x00000000,再在TARGET SETTINGS PANEL中选择ARM FROMELF,设置OUTPUT FORMAT为INTEL 32BIT HEX,按OK确认,在工程管理窗口中单击一下RELEASE图标让箭头指向它,然后MAKE,此时在项目的RELEASE目录下面应该就有一个.I32的文件,把这个文件用ISP烧到芯片上就行了.

网友B:
没试过转换成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