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里使用a=a%8可以求余,汇编里如何做求余运算?

楼主(2010-04-30):
C里使用a=a%8可以求余,请教下在汇编里如何做求出球余运算,并输出余数来?谢谢

网友A:
;CORD 51
MOV  A,a
AND  A,#0x07
MOV a,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句能解释下吗?要是对a 除以10求余呢?

网友B:
MOV  ACC,#a
MOV  B,#10
DIV AB
MOV  R7,B

DIV指令实现8位无符号数除法,被除数在A中,除数在B中,指令执行后,商放在A中而余数放在B中。

网友C:
要是对a 除以10求余呢?
要是与10求余那就:AND A,#09

网友C:
:L太粗心了,先与9与,在和7与,在把结果或起来,应该可以。注:本人也是菜鸟!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2的指数求余用与运算速度相对较快,其余的只好老老实实用除法了。

网友D:
5L,6L有错。

网友B:
看C编译器怎样做的:
1、a=a﹪8;
2、a=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