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译码器芯片

楼主(2010-04-30):
一般地,我们常用的3线-8线译码器有3个片选信号,如74LS138,有G,G1和G2;而常见的2线-4线译码器就只有1个片选信号,如74LS139,对每一路2线-4线译码就只有一个OE选择信号。
我现在想找一种2线-4线译码器,要求每一路2线-4线译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片选信号,请问有这种的吗?谢谢!

楼主:
另外,我们常见的74HC151芯片是一个8选1数据选择器,即,通过ABC的改变,使输出Y等于不同的输入D0-D7。
我还想问下,有这种反过来的芯片吗,即,通过ABC的改变,使得输入D与不同的输出口Y0-Y7电平一致,目前我了解的是,4051芯片可以,但是4051是主要用于模拟量的通断的,是否适合?3线8线译码器通过片选信号也可以实现,还有其他芯片可以吗?

网友A:
另外,我们常见的74HC151芯片是一个8选1数据选择器,即,通过ABC的改变,使输出Y等于不同的输入D0-D7。
我还想问下,有这种反过来的芯片吗,即,通过ABC的改变,使得输入D与不同的输出口Y0-Y7电平一致,目前我了解的 ...
引用 楼主:

看数字信号快不快了,不是很快4051也行
可看看所用4051 Datasheet的AC部分

网友B:
LZ的第1个问题有些让人费解。
你直接用38译码器不就得了。

楼主:
LZ的第1个问题有些让人费解。
你直接用38译码器不就得了。
引用 网友B:

呃,因为我实际要用的是24译码啊,如果我用38译码器的话,不是就有好多引脚浪费了吗?

网友B:
即便你找到符合要求的芯片,
只怕也会因为成本的压力,回头改用如此便宜的38译码器。

浪费引脚……你能保证你使用51的每个应用,都把CPU的管脚全部用满吗?

从最常用最广泛的资源中发掘整合出满足你需求的方案,才是工程师该做的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