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个公式(RC)?

楼主(2010-04-30):
如果没有R3, 就是标准的RC充电电路,Vc = Vin * (1- e^(-t / (R*C)))
现在加了R3分压,咋整?

网友A:
好吧,在下很无聊地给楼主算下,错了勿怪。。呵呵。
根据节点电流定律:
(Vin-Vc)/R2 = Vc/R3 + C2*(dVc/dt)     --------  (1)
整理上式,可得:
(1/R2 + 1/R3)*Vc + C2*(dVc/dt)  = Vin/R2 -----  (2)
可见,(2)式为一阶线性非齐次微分方程,
其解的形式为:
Vc = Vc' + Vc"            --------------------  (3)
其中,Vc为全解,Vc'为通解,Vc"为特解。
先求其通解Vc':
令(2)式等号右边为0,即电路在0输入情形下的响应,
(1/R2 + 1/R3)*Vc + C2*(dVc/dt)  = 0   --------  (4)
易知Vc'的形式为:
Vc' = A*exp(pt) ---------------------------------(5)
将上式代入(4),可得:
(1/R2 + 1/R3)*A*exp(pt) + C2*(d(A*exp(pt))/dt)  = 0   ---  (6)
令1/R = 1/R2 + 1/R3,(6)式可写成:
(1/R)*A*exp(pt) + C2*A*p*exp(pt) = 0  ---------- (7)
提取(7)式的特征方程(合并同类项),可得:
(1/R + C2*p) = 0         ------------------------(8)
由上式可解得:
p = -1/(R*C2)          --------------------------(9)
再将p代回至(5)式中,得:
Vc' = A*exp(-t/(R*C2)) ------------------------ (10)
下面求(2)式的特解。
对于楼主电路,可将瞬时的外加激励Vin视为一恒压源,
此时,特解Vc"为一常数,此时(2)式的解为:
Vc" = (Vin/R2) / (1/R2 + 1/R3)      --------------(11)
仍令1/R = 1/R2 + 1/R3,上式可写成:
Vc" = (Vin*R)/R2    ------------------------------(12)
0状态下,(2)式的全解为:
Vc(0-) = Vc(0+) = Vc' + Vc"
       = A*exp(-t/(R*C2)) + Vin*R/R2      --------(13)
t = 0时,上式可写成:
A + (Vin*R/R2)    = 0  ---------------------------(14)
A = -Vin*R/R2    ---------------------------------(15)
至此,楼主电路Vc的全解就可以写出来了,如下式:
Vc = (-Vin*R/R2) * exp(-t/(R*C2)) + Vin*R/R2
   = (Vin*R/R2) * (1 - exp(-t/(R*C2)))  --------------(16)
楼主看,与常见的RC回路相比,上式与你的原式是不是很像?
楼主的式子是这样的:
Vc = Vin * (1- e^(-t / (R*C)))  ------------------(17)
只需将上式中的Vin换成Vin*R/R2,也就是(R3 * Vin)/(R2+R3),
再将其中的R换成(R2+R3)/(R2*R3),两电阻并联值,即可。
楼主要还不明白,在下可再给你用拉氏反变换演式一遍,前提是楼主学过相关知识。
参考文献:
某《电工技术基础》。

网友B:
把c2看成1/cs,写出传递函数,在用拉氏逆变换来求时域函数.

网友C:
不必那么麻烦。
将原式中的R改成R2R3并联值,终值是R2R3分压值。

楼主:
24V电压,升到3.6V左右即输出信号,是否可以近似(原公式),因为电压低时上升的很快....

网友C:
此式给出的是Vin、Vc和t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知道任意两个就可以求出第三个。

楼主:
惭愧,数学没学好,不会推啊........

网友C:
公式是现成的,数值往里面代入即可,不必推导。
你的困难,我猜是不会指数对数计算。

楼主:
maychang: 把我想的太水了吧,不是有计算器吗,Excel也可以直接输入的,再不行VB,VC编程计算,就是公式推不出来....

网友C:
公式书上有,现成的,推它干什么?

网友D:
用戴维南定理等效

楼主:
maychang ,这话可是大大地不对:你能找到上面那个图的公式?(注意是电阻分压哦)

楼主:
实际是用于一个电流保护电路:

网友C:
12楼:
10楼说得很清楚。

楼主:
maychang: 戴维南定理只对线性电路适用,这个可不是线性电路........................

网友E:
戴维南等价应用于电源和分压电阻。就算是外电路非线性也成立,何况还是线性的(理想电容和电感都是线性器件)。

网友C:
15楼:
要是非线性电路,你怎么能推公式?不知道非线性函数关系,要推公式办得到吗?
这个电路,彻底的线性电路。HWM在16楼说得很清楚。

网友C:
18楼真是不惮其烦,推演这么多。楼主看明白了没?
其实,按照10楼和16楼所说,用戴文宁定理,然后向(17)式中代入即可。换句话说,楼主需要(17)式和该式下面的两句话。

网友A:
真是的,其实就是代个参数就行了,没那么麻烦。楼主楞说这个是非线性的,我也没招了,就全写出来吧。。

楼主:
怀疑书上的公式是不是cauhorse推出来的!碰到牛人了!汗!

过程没看懂,但结果还是看明白了:经过等效后的电路依然可以用原来的公式,只是输入参数有些变化。

按我的理解,这是把电容看成是外部负载,根据那什么定理等效,就可以得出这个结果
,就像这样的:

但还是有疑问,请看这个图,是我们老总画的,说是可以等效,但实际上不行!这与上面的电容何其相像,所以,依然怀疑公式的正确性......

楼主:
错了,错了,,,,,,,750mA被10K分流了,上面IR还是500mA!!!

网友B:
你老总是对的,建议你回去看看电路分析和最基本的欧姆定律.
2个Ir都等于500ua.

楼主:
呵呵,赶紧结贴,以防cauhorse再来个反拉氏变换......

网友F:
这样:
Q1是恒流源
R2是恒流源是内阻
把这两个等效成电压源。

再用电压源输出接并联的电阻电容就行了。

公式,早忘了。

楼主:
maychang,这个贴18楼要裤子

网友C:
26楼:
奇怪,我又不是版主,怎么能加酷?

网友G:
既然路过了,俺就做回好事,给18楼裤子啦。呵呵

网友H:
顶18楼 。。汗。。。电路分析 有点忘了。。

网友(2012-04-08):
8楼说明挺好!直观

网友I:
18楼数学用得好啊。

网友J(2012-05-22):
要多学点电路分析了,呵呵

网友K:
18楼要找工作么?这类人才要去抢啊~~~

网友L:
14年前,俺也推过这公式,因为一个特殊的rc上电复位电路;不仅推过这公式,还推过不同上电斜率下,复位端电压曲线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