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变压器,AC220v如何转成DC5v/150mA

楼主(2010-04-30):
各位高人:
  小弟目前有一项目,负载是交流220V,但要用单片机控制。所以就要用上DC5v/150mA。项目限制不能用变压器。不知各位高人有何高招教教小弟?

网友A:
开关电源算不算?
只要肯花钱,还有压电陶瓷变换器……

楼主:
2楼:我的dc电流还不到200mA,开关电源就免了吧!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你想怎样,除了开关电源外,就只有工频降压,阻容降压,线性降压,2楼说的压电转换器,不知道你喜欢哪个呢?

楼主:
4楼:
  考虑到成本问题,应该是阻容的合适一点吧?!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呢?能否赐教?

网友C:
劝4楼一句:
最好不要用阻容降压,太危险,电网上各种干扰对你的设备影响也大。

网友D:
用单片机输出控制可控硅来控制负载,应该不用150mA这么大的电流嘛,我们就有这样一款电路,就用一个474/400V电容降压,经两个4007整流,再用一个5.1V1W稳压就可以了,真要150mA,那你这个降压电容要2.2uF了!

网友E:
客户就是这样;什么都想省又要出稳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