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复位问题

楼主(2010-04-30):
采用LM6938的设备,有个别电源瞬断或重上电后不能正常工作,处于死机状态。
经仔细探查发现,处于这种状态时,无论外部通过RST脚复位,还是内部看门狗复位都无法使cpu工作正常,而非要断电后重上电才能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否有人碰到过?怎么解决?急!!!

网友A:
低电压检测

楼主:
什么意思?能否说清楚一点, 进入低电压休眠状态?
可是,测量3.3V电压正常, 这时外部复位还不能脱离休眠状态?

网友B:
说明白点

网友A:
6.1.2.2 Reset Sources
The controller has five sources of reset:
1. External reset input pin (RST) assertion, see “RST Pin Assertion” on page 55.
2. Power-on reset (POR), see “Power-On Reset (POR)” on page 56.
3. Internal brown-out (BOR) detector, see “Brown-Out Reset (BOR)” on page 56.
4. Software-initiated reset (with the software reset registers), see “Software Reset” on page 57.
5. A watchdog timer reset condition violation, see “Watchdog Timer Reset” on page 57.
After a reset, the Reset Cause (RESC) register is set with the reset cause. The bits in this register
are sticky and maintain their state across multiple reset sequences, except when an internal POR
is the cause, and then all the other bits in the RESC register are cleared except for the POR indicator

网友A:
在手册中搜索“BOR”,仔细看看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是CPU的标识寄存器出问题,如何解决?

按理DID1应该是固化的,怎么感觉像可以重装的?出问题后,无论如何复位,或者修改都无法使其值恢复正常,程序只要运行几步就会立刻跳到硬件错误中断。不知是不是CPU本身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C:
感觉不像是CPU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