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是否可以改变交流通路阻抗?

楼主(2010-04-30):
现想用一个大功率喇叭。阻抗一般都是8或16欧姆,线路距离可能会很远。电线的阻抗远大于8或16欧姆,这个时候,功率都消耗到电线上了,不知道在喇叭附近使用一个变压器,比如1:10的。这样会不会变相提升变压器后面的电路阻抗成为80或160欧姆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实际上有成品售,叫线路变压器,线路稍远(超过10~20米)时是必须使用的。不过,有线广播现在已经很少用,这种变压器不大好买到。变压器上直接标明阻抗和容量,外形和普通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差不多。
应该将匝数多的绕组接到线路上,匝数少的绕组接到喇叭,这样才是变换成较高阻抗。
另外,两侧阻抗比是匝数比的平方。如果是用你的变压器,8欧喇叭将变换成800欧。

楼主:
多谢maychang的解答,才知道有线路变压器,网上搜了下,好像是没怎么见到。能用普通变压器代替么?本质上有区别吗?

网友A:
用“线间变压器”搜一下试试。
普通变压器可以代替,但匝数和匝数比未必能够那么合适。这种变压器最低工作频率一般设计在200Hz以上,所以同样的电压,其匝数较少,体积也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