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磅数据输出

楼主(2010-04-30):
     我是畜牧行业的,稍微懂一点单片机。我们每天要配好多的饲料。反复的称量麦麸、玉米、豆粕、鱼粉、油粉、预混料....是件单调乏味,而又容易出错的事情。所以想做个降低劳动强度的小设备。
     我想用电子磅的称得的数据发往单片机,从而控制给料口的开合。请问各位高手,我怎么样才能得到电子磅称得的数据呢?

网友A:
电子磅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市场上专门的配料表,这种有丰富的开关量输入,输出.还有支持上位机通讯.价格和电子泵差不多!:P

网友B:
找个带设定点报警功能或带数据通讯的电子秤

楼主:
找个带设定点报警功能或带数据通讯的电子秤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电子称吗?

网友A:
有的 ..而且 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哪里买这种电子称啊? 价格贵不贵?

楼主:
有的 ..而且 不少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吗?  我一直没找到呢。  QQ:471745423

网友C:
搜索:
称重控制仪表
称重配料系统
不过 要达到好的效果 不是买个表就能搞定的
考虑下如何利用各种东西来搭建一个自动化的系统 这个在工业上很常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这个仪表http://www.sunmoon-china.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392,这种表可以单独配料,此表上有四路输入,八路输出,这台表支持六种通讯模式。此表也可以组成配料系统。至此CAN总线和485总线配料系统。这个公司是做的比较全的。他也有传感器和上位机的。要是一套系统都买一家的,就是出了问题就可以找他。省的一套系统,买几家的,倒时扯皮、:lol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是很贵吧。

网友D:
自动配料?
得考虑物料的冲量,这个可以通过实验得到,跟加料的速度(kg/s)有关。你得建上n个这样的表。

网友E:
很久以前就有的,有现成的生产线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