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4-6v输入,固定5v输出的芯片

楼主(2010-04-30):
寻4-6v输入,固定5v输出的芯片,电流可以在0.8A以下(不行我就几个并联,应该可以解决电流问题),当然电流大点最好,1.5A-2A就差不多了,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Pinyin/3.1.730.201/Face/PicFace/Images/01.gif

请朋友们推荐推荐,困扰了好久。

网友A:
lm2576很好用输出电流有3A,输出电压可以调节的

网友B:
去LT、MAXIM的官方网站找升降压开关电源芯片,楼主的需求只能用开关电源,且不存在什么并联问题。

网友C:
lm2576很好用输出电流有3A,输出电压可以调节的
引用 网友A:

lm2576
lm2576不能升压吧

网友D:
501C可以的  我们公司用这个都是3V电压升到5V

网友E:
贴片34063体积很小,0.60~0.70元搞定,全部1元多点.

网友F:
目前好买且实用的,只有TI的一个芯片系列,其性能完全满足楼主的需求,建议楼主到Ti网上找。
Linear也有类似芯片,但我用过效果不要,不稳定。
这个好IC,缺点就是价格很贵,呵呵。也不太好买。
EP868里有用一个,贼贵。

网友G:
AP1513/AP1534 2A输出的DC-DC 很好用

网友H:
LS没注意看他的输入电压,7805肯定不行

网友I:
DC-DC的模块。很实用的

网友J(2010-10-19):
DC-DC模块,市面上很多的!

网友K:
反极性的就用buck-boost。正极性的就用sepic、。

网友L:
LZ所说的输入电压是变化的,4-6V
输出要求固定5V
个人觉得用DC-DC是无法在一个电路上同时实现升压和降压

网友M(2010-12-31):
业精于专,方显卓越...

网友N:
DCDC升降压自动切换,liner有,美信也有,找吧

网友B:
升降压型DCDC多了,认真去官网上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