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振荡器的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2010-04-30):
file:///D:/新建文件夹/3.bmp file:///D:/新建文件夹/osc.bmp

这个电路是RC振荡器产生一个固定频率的正弦波。其中前部分是选频网络,放大器放大信号的。在学习中,发现有几个问题很受困扰:

我依据这个电路搭建了一个电路来做实验
放大器:TLV2262
选频中的C=103,R=50K
放大部分的Rf = 50K,R1 = 50K
+VCC = 5.00V
-VCC = -4.38V

有如下疑问:
1。 为什么改变Rf,输出信号的频率有变化呢?这个振荡频率不是只和选频网络有关系吗?
2。 这个电路原理中提到起振和稳定的概念,如下图。为什么一上电,就开始振荡正弦波?并没发现起振过程。
file:///D:/新建文件夹/2.BMP 件

3。如图所说的起振条件,在一个已定的电路,如何做到起初让它先起振,然后在改变反馈增益,使得振荡稳定?
4。 振荡信号的幅值,其最大和最小幅值如何计算呢?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解答!

楼主:
为什么本地图片发不上去?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器。
3、要先起振,即下面图中上边公式,再稳定,即下面图中下边公式,必须采用反馈量随振幅变化的元件。最好的方法是热敏电阻,起振后随输出振幅变大其温度也变化,电阻值也变化,从而改变反馈量。正温度系数或负温度系数均可,但接入电路的位置不同。其次可以用二极管或稳压管,利用其电压电流曲线的非线性。还可以用场效应管,利用门极电压可以改变其电阻的性质。
4、没有什么最大最小幅值吧?只有达到稳定时的幅值。显然达到稳定的幅值就是能够使反馈量恰为1/3的幅值。

起振过程中幅度逐渐增加,这只有起振时反馈量仅稍稍大于1/3一点点时才可以看到,大得多了就看不到。实际的文氏电桥振荡器,往往起振时波形很不正弦但幅度足够大,随后慢慢变成正弦并稳定幅度。

楼主:
这种电路往往在什么场合实际应用呢?你是说哪个器件最好用热敏电阻?是Rf吗?

另外有一个资料上有这样的一个图,我分析它不能够振,因为是选频是负反馈。你说呢?谢谢!

楼主:
文氏电桥振荡器。
3、要先起振,即下面图中上边公式,再稳定,即下面图中下边公式,必须采用反馈量随振幅变化的元件。最好的方法是热敏电阻,起振后随输出振幅变大其温度也变化,电阻值也变化,从而改变反馈量。正温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稳定振荡后的这个幅值,应该是Rf/R1决定的吗?

网友A:
5楼:
不能振荡,两个输入端画反了。
6楼:
不是。要幅度稳定,必须使反馈量随输出幅度变化,换句话说,反馈量是幅度的函数。稳定时的幅度,就是反馈量恰为1/3的那个幅度。
更多内容,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10章,第1节。

楼主:
5楼:
不能振荡,两个输入端画反了。
6楼:
不是。要幅度稳定,必须使反馈量随输出幅度变化,换句话说,反馈量是幅度的函数。稳定时的幅度,就是反馈量恰为1/3的那个幅度。
更多内容,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 ...
引用 网友A:

多谢,看看5楼的图。
如果不接反,那个二极管起到什么具体作用?

网友A:
就是6楼所说的“反馈量随输出幅度变化”。

楼主:
就是6楼所说的“反馈量随输出幅度变化”。
引用 网友A:

通过选频网络从输出端引入返回到放大器的正向,通过电阻Rf返回到放大器的负输入,请问,这个电路的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是如何判断的呢?

网友B:
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在谐振频点上正反馈等于负反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