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CT6做U盘, 外接一个SPI接口的FLASH, 格式化不了?!!

楼主(2010-04-30):
请教下, 我用STM32F103VCT6外接一个SPI接口的FLASH(SST25VF032B), 做U盘,PC机能够识别到,提示格式化,可是总是格式化不成功!!

网友A:
FLASH的驱动正确吗?

楼主:
驱动是正确的. 用单片机单独操作是可以的.
void SCSI_Format_Cmd(u8 lun)
{
  if (MAL_GetStatus(lun))
  {
    Set_Scsi_Sense_Data(CBW.bLUN, NOT_READY, MEDIUM_NOT_PRESENT);
    Set_CSW (CSW_CMD_FAILED, SEND_CSW_ENABLE);
    Bot_Abort(DIR_IN);
    return;
  }
//#ifdef USE_STM3210E_EVAL
  else
  {
//    NAND_Format();
        SPI_EraseAllIc();
    Set_CSW (CSW_CMD_PASSED, SEND_CSW_ENABLE);
  }
//#endif
}
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B:
驱动应该是正确的吧,不然怎么识别

网友C:
能识别只能说明有驱动

网友A:
回3楼:你这里贴出的只有擦除Flash的操作SPI_EraseAllIc(),并没有格式化的操作,格式化需要建立新的文件系统。你可以看看被你屏蔽掉的NAND_Format()函数。

网友D(2012-07-04):
怎么不找不到NAND_Format()这个函数的源代码啊?在哪个文件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