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怎么放大的电流?

楼主(2010-04-30):
三极管只知道它的输入输出关系什么的,很是纳闷它是怎么放大的?有点想知道三极管内部怎么工作的,是不是很复杂呢?

网友A:
很复杂...真想搞清楚的话看半导体物理去

网友B:
晶体三极管的发明,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技术发明而获诺贝尔奖,是非常少见的,可见其科学内容之深。

网友C:
去看看模电的书啊,其实就是PN结的物理特性……
发射结正偏,电子从发射区向着基区扩散,但是基区很薄,且集电结反偏,所以电子一下子就越过基区到集电极区……

网友C:
其实知道怎么用就行了吧……我想我过两年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就是一时比较纳闷

网友D:
这个真要知道,那要知道物理电子,作为我们只要知道怎么用就好了。放大电流是因为里面空穴和电子间的流量关系得知的

网友E:
一般书上是定性分析,
然后定量推到吧!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F:
4楼说的差不多,再看看模电书上关于三极管的那部分,有详细解说。

网友G:
其实不是放大,只是控制,基极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大小

知道动滑轮吗?它可以用较小的力驱动较重的物体,可以看作是力量被放大了,但实际只是控制,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H:
这个就是半导体材料的东西了。。。。可以看半导体物理和半导体器件相关的书,还是挺复杂的。。。
我就是这专业的,可惜学的贼烂

网友I:
12楼  说的有道理,三极管只是起到控制作用,真正的动力还是来自电源!

网友J:
简单且较原本的解释:英语晶体管transistor是由transfer resistor(转移电阻)演化而来,晶体管之所以由半导体材料来制造就在于一个晶体管能够通过改变端口1的微小的电信号来改变端口2看进去的电阻,使其在从绝缘体到导体的范围内可变化,从而实现调制直流电的作用,实现“放大”功能

网友K:
建议先弄明白二极管工作原理,从二极管到三极管是个质的飞跃!!!

电路的本质是啥呢?请大家说说看

网友L:
模电书上写得很详细吧……

网友M:
我感觉用的话,不深究也霸。就算把漂移和扩散运动,要想深究进去,那真是无底的!

网友N:
我看过,不过忘记了,我建议你看半导体器件,里面有说如何放大,怎么样放大的,计算的什么的都有,是国外的书,看明白了就好

网友O:
新手,想自学,希望有人能指导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