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也来玩玩DIY -- VersaloonPro

楼主(2010-04-30):
首先有几点说明:
1. Versaloon其实2年前就已经有了。最早开发Versaloon只是因为当时别人送的ST-Link无法在Linux下使用。所以,早期的Versaloon很简单,只是提供了一个USB==>JTAG的链路,然后在OpenOCD里写了一个Versaloon的驱动。并且,ST意大利部门也有工程师也亲自测试并使用Versaloon。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无法公开(比如,与st.com邮箱通信的任何内容都不可公开)。之后,慢慢增加了多种MCU的支持,使得USB_TO_XXX协议更加完善。
  在增加各种MCU的支持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各种MCU的下载接口对硬件的需求都不同,使得接口固定的Mini版本无法适应有些MCU,而使得需要修改硬件。前段时间为了增加STM8_SWIM的支持,就修改过硬件。不过,最近受fuxiangbo大侠启发,准备使用配置板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使得我有动力去实现VersaloonPro版本。当然,fuxiangbo为这个方式申请专利后,所有涉及到的版权费,就需要所有参与和使用Versaloon的人共同承担了。相关的问题,我会和他沟通后,发布在这里。

2. DIY不应该只是焊接焊接硬件,下载别人做好的hex代码那么简单。我看过不少代码,很多代码都是别人产品里使用的,有些东西的用量是用million作为单位的。当然,也包括不少开源项目的代码。好的代码或者构架,可以让整个系统维护起来非常简单,而不好的代码构架,会让维护变成灾难。Versaloon里,使用了不少技巧,使得代码还算是比较容易维护。这里用我的VSGUI作为例子吧,VSGUI中,每种芯片都会有一个页面,而这些页面已经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是自动生成的,对很多东西的修改,不需要涉及到源代码。VSGUI中的熔丝位配置界面,在开发环境中是空的,因为所有东西都自动生成,所以,对于AVR/STM8/STM32,都是用同一个界面来配置熔丝位。所有芯片相关的数据(包括熔丝位数据),都是放在对应的xml配置文件中。
  VersaloonPro版本的DIY,会邀请一些网友做部分的开发,通过这些开发,我相信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的。当然,开发的过程、成果、以及感想,都会公开发布。

3. 关于版权以及许可问题,Versaloon的所有资料都是基于GPLv3发布的,并且,作为所有者,我可以更改许可协议。目前,在GPLv3协议上,增加了一个限制,就是没有许可的话,不得擅自用于商业项目。
  任何提供核心功能改进的人,都可以在在改动的文件的文件头里,按照固定的格式,增加他自己的版权信息。当然,这里需要对核心部分的修改,如果只是修改printf输出的信息格式的话,是不允许增加版权信息的。OpenOCD里,AVR和SVF的支持是我做的,所以,相关的文件的版权信息是我加上的,但是,也有人只是修改一些外围功能,而把自己的版权信息加上,结果OpenOCD的维护人员并没有生效他的版权信息。

4. 可能的失败原因。
  很多原因会导致失败,或者期限无限制延长。比如,没有人感兴趣,那当然就只能无限期延长了。

楼主:
VersaloonPro版本的功能说明以及开发进度

目前基本都是我自己规划的。这里先大致描述一下。
1. 相对于Mini版本,Pro版本会增加对目标芯片供电电压和高压电压的控制支持,使得一些需要高压编程的芯片也可以支持,比如AVR和PIC。

2. 控制部分提供20Pin的通用接口,包括2个5V兼容的8位口,3个电源口(GND,TVCC,HV),一个时钟口。系统提供的接口通过配置板,转接到目标芯片的编程接口,并在转接板上,根据需要,会增加一些专用电路。转接板还有一个9Pin的控制接口,用于提供一些额外的控制,比如,提供系统VCC电压,这样在转接板上就可以实现电压转换。配置板使用49Pin板卡(PCI-98P的一面),其中20Pin为控制部分的通用接口,20Pin为目标芯片的编程接口,9Pin为控制接口。PCI-98P的接插件会坐在一个独立的配置板上,方便更换。

3. 提供离线编程支持。Pro版本会使用一个液晶,用于显示相关的信息,在离线编程时,也可以显示进度。同时,使用蜂鸣器来做声音提示。离线编程的实现是基于USB_TO_XXX的命令的。在线编程时,USB_TO_XXX命令是从USB接口得到的,离线编程时,这些命令是从外置的Flash芯片中得到的,底层的USB_TO_XXX实现机制,不修改做做任何改动。并且,需要增加USB_TO_VERIFY命令,用于校验数据。

4. 支持的目标芯片。Pro版本可以支持的芯片应该可以增加很多,并且,以前不支持的接口也可以支持,比如AVR的高压编程。由于硬件和协议都非常通用,所以增加新的支持也相对容易。所以,能够支持的芯片,基本就看需要支持哪些芯片了。当然,不排除有些芯片的编程接口需要太多的硬件或者软件资源,而无法实现。

功能划分
不同的功能,可能由不同的人负责,这里会不定期更新各个功能的进度。

大致的硬件原理图 ---- by Simon,5月4号完成。

楼主:
硬件原理图(使用KiCAD制作)

控制器:
可以使用48脚或者64脚的STM32芯片,部分功能无法再48脚的芯片上实现。

USB部分,使用STF203保护:

简单的接口保护(5.1V稳压管和限流电阻):

系统电源3.3V(1117),蜂鸣器,LED控制,按键,232串口(TXD、RXD、RTS、CTS),STM32基本电路,SPI Flash芯片等就不列出了。
BOOT0用10K下拉,然后通过一个按键解3.3V,上电是用于判断是否进入ISP模式,应用中,作为一个按键使用。
BOOT1通过一个电阻和LED接到GND,应用中,作为LED控制脚。

面板部分: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4个按键,1个LED,6个编程接口,1个液晶。固定孔还没画,液晶接口需要等买到后确定。

外壳,80*110*25,上面有一条缝,正好适合PCI-98P插卡:

网友A:
顶一下...!我咋跃升变大侠了啊?:$跟着各位大侠学习才对.....!

网友A:
液晶用的啥呢?

楼主:
液晶用的啥呢?
引用 网友A:

HTG1603A,3X16字符液晶,面积小,IIC接口,不过不确定容不容易购买。
目前芯片资源不是很足够,基本应该选用IIC或者SPI接口的液晶。
外壳也比较小,也只能使用小尺寸的液晶。

网友A: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这家的12864 COG液晶!这款液晶好像是通讯用的... 我与这家业务有联系的,我可以帮你问问,直接找厂家!你手头有样品么?

楼主:
好的,多谢支持,暂时没有样品,这个要等51节后去赛格看看了。
目前液晶的尺寸上限基本可以定下来了,到时候选一个最合适的(容易购买,又不太贵)。

目前应该还算比较初级的阶段,需要把一些电路定型,这样可以确定下控制器选型。
还有那个专利的问题,还要和兄台商量一下,如果你们申请专利的话。

网友A:
我一般直接找厂家...这样比较有保证!

网友B:
哈!好主意,支持一把!

楼主:
液晶已经买了,128*64,SPI接口,带中英文字库。
面板比较简单,也基本搞定了。
Boost电路可能用分立器件实现,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网友A:
用的液晶模块?这个有点贵吧!

楼主:
用的液晶模块?这个有点贵吧!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过暂时找到适合的就这几种液晶。
尺寸不能超过3.7*5.5,接口也只能使用SPI接口。
以后找到更加合适的再换吧,只要和控制板的接口不变就可以了。
可能会使用5110的液晶模块,这个就只要15块钱左右了。

网友A:
用12864 COG的不错!性价比可以接受!

楼主:
看了一下,又找到一个合适的:OCM12864-9,这个也很便宜。可惜没有串行的驱动方式。
目前面板上,几种液晶的封装都画上了,对于固件来说,驱动层的接口一样,只是使用不同的驱动就可以了。

突然,发现COG封装的有不少都可以使用,筛选中。。。

网友C:
在线调试器?
一般有2-3个LED就足够了,呵呵

楼主:
弄了几个12864的COG液晶,相当的便宜啊,还带2色背光。。。。。。
等一些器件到后,确认完封装,面板就可以发出去打样了,之后可以安排人手开发液晶驱动和UI接口

楼主:
节后又要忙了,这个项目就慢慢进行了

楼主:
第一阶段,panel面板完成后,做液晶驱动和菜单系统。
之后的控制板,如果能够弄到STM32F200的话,就会用这个芯片。

网友A:
STM32F200??

楼主:
120MHz Cortex-M3, 480MHz USB OTG,0 wait Flash,理论上应该有30MHz的SPI接口,这个性能规格就相当恐怖了,不过价格也应该不会太便宜
原来考虑过Atmel的SAM3U,但是SAM3U的GPIO都不是5V兼容的

网友D:
原来大侠在这里,先顶一下在看。

Versaloon是好东西,我天天在用,呵呵

网友D:
如果空间小就用5110了,我看到过有人卖5元。

网友D:
那个外壳像是路由器的壳子

楼主:
如果空间小就用5110了,我看到过有人卖5元。
引用 网友D:

5元的是不带背光的,带背光的也要十几块的,还是我现在用的划算。
128X64,双背光,10块钱。我准备用的SD卡卡座就要十几块钱了。
确实是一个小路由器的外壳。

楼主:
面板搞定,下周打样,安排人手开发液晶驱动和菜单系统。。。
大致说明一下开发方式:
使用Versaloon的USB_TO_GPIO(控制复位,DC位以及背光的IO口) + USB_TO_SPI(控制SPI接口) + USB_TO_DELAY(控制延时),在上位机上就可以开发驱动,并实现菜单应用。
之后放到STM32的时候,只需要把对应的硬件抽象层中的宏改为实际的硬件操作函数就可以了。
相信基本上只有偶能这么开发,这次会指导另一个开发人员,使用这样的开发方式(脱离MCU的固件,开发硬件驱动以及应用。也就是,直接在PC上,用VC开发)。

网友E:
对,所有电工都应该逐步把HAL的概念实施到应用中

楼主:
原来开发Versaloon的USB_TO_XXX通用协议,就是为了建立一个透明的USB接口到单片机的各种通用接口的链路。这样,各个应用都可以直接在上位机开发(开发调试都要简单很多),然后移植到嵌入式系统里去,移植的过程基本也就是修改HAL。
vsprog的下一步还要支持脚本,使得测试某些应用的时候,不用写代码,直接编写脚本文件或者人工输入命令即可。离线编程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实现,并且,用户甚至可以在编程完后,增加一个功能测试脚本。

网友D:
5元的是不带背光的,带背光的也要十几块的,还是我现在用的划算。
128X64,双背光,10块钱。我准备用的SD卡卡座就要十几块钱了。
确实是一个小路由器的外壳。 ...
引用 楼主:

10块钱的128*64?能发个资料和厂家给我么?

楼主:
这个不是我买的,避免广告嫌疑。
在taobao上搜索“12864 COG”,最高价格10,就可以找到几家了。

楼主:
Bridge
引用 网友E:

硬件可以认为是一个透明的桥,自己的项目也使用了HAL,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实质只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开发方式,甚至有高手也不用偶的方式,虽然偶建议过。

今天就在调一个程序,我的一个朋友(相当的高手,某MCU原厂的)用仿真器。
修改一次算法或参数后,先要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并确认数据,再断开仿真器接口,连接上IIC主机(PC),然后通过IIC主机,看实际效果。。。。。
后来我接手调试,修改程序,只截取相关的信号,通过IIC发送给上位机(PC),数据直接在PC上printf出来,算法都在PC上做,不用下载程序,不用切换接口,只是在VC里换算法和参数,直接在PC上编译运行,结果可想而已,开发效率不在一个等级上的。

我的方式就是,程序都在PC上开发,使用VC Express,调试OK后,修改HAL,放入MCU。
当然,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VC编译器和MCU编译器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不过写代码修炼到一定程度,基本都不会使用那些可能有兼容性问题的语句。
并且,对一些应用无法这么做,比如实时的电机闭环控制(这个应用仿真器都无法使用)。

网友F:
最早发现这个东西是在ENDCHINA,没想到这里也有,呵呵

网友A:
好东西到处开花

楼主:
没事到处混。。。。。。
来秀个脚本界面:
H:\MyProject\vsprog\vcproj\Debug>vsprog -Vshell
Info:   Versaloon(0x14)by Simon(compiled on May  9 2010)
Info:   enter shell mode.

versaloon>>>iic_init
versaloon>>>iic_read 10 0xFE 7
Info:   0000 FC FF FF FF FF FF FF
versaloon>>>iic_read 10 0xFE 7
Info:   0000 04 FF FF FF FF FF FF
versaloon>>>iic_read 10 0xFE 7
Info:   0000 00 FF FF FF FF FF FF
versaloon>>>iic_read 10 0xFE 7
Info:   0000 00 FF FF FF FF FF FF
versaloon>>>iic_read 10 0xFE 7
Info:   0000 00 FF FF FF FF FF FF
versaloon>>>iic_read 10 0xFE 7
Info:   0000 0A FF FF FF FF FF FF
versaloon>>>iic_read 10 0xFE 7
Info:   0000 13 FF FF FF FF FF FF
versaloon>>>iic_fini

这个是命令行界面,-Vshell,也可以使用-V"run script.vts"执行脚本文件(实质一样,一个从stdint读取,一个从文件读取),当然,也可以在命令行中,输入"run script.vts"命令执行。
vts == versaloon text script
vbs == versaloon binary script

在程序下载完成后,可以增加这个脚本命令,用于做一部分测试,整个过程可以自动完成,并显示结果。
另一个更加成用的作用,就是在支持某个新的MCU时,用于测试通信。

网友G(2010-06-08):
马克一个

网友H:
Simon21ic, mcuisp还有McuPlayer三人要是能联合起来,必将成就一番大的作为!
呵呵,妄自臆造的。其实三人目前的作为也挺大的。

网友A:
3国看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