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上的数字地与模拟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30):
各位大侠,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们都知道带A/D的单片机的供电分为数字供电部分和模拟供电部分,即(AVDD, AGND)和(VDD,GND)。这里如果AVDD和VDD直接接起来,AGND和GND直接接起来会有什么不好?最好能把原因解释清楚。谢谢!

AVDD和VDD在芯片里是隔离的吗?如何隔离?
AGND和GND在芯片里是隔离的吗?如何隔离?

网友A:
AGND要在最靠近电源地的地方和地连接,如果在远离电源地处就将AGND和DGAND连接,AGND和DGAND就会有一段很长的公共回流地线,数字部分的电流会从这段段导线上流过,AGND的电位会出现波动和干扰,对A/D,转换影响很大,

网友B:
单点接地的拓扑有多种,并不一定要在电源处接地.
在ADC处接地的话,AGND应该远离电源.
但DGND和AGND肯定是要共在一起的,不然烧ADC

楼主:
那么在单片机内部两个地有什么区别?他们是如何连在一起?还是不连在一起?

楼主:
没人发表意见了?

网友C:
AGND是为了保证采样的参考点尽可能的稳定,所以具体怎么接是要看PCB的layout的,不过的确不要让DGND上的电流流过AGND--任何的处理都要围绕着一点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