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2010-04-30):
我们刚买了stc的单片机板子,用的是USB下载程序,单只成功了一次。现在总是握手失败,有时显示端口已占用。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不行的话,把电脑重新启动一下,再试试!

网友B:
好好找一下原因,可以的

网友C:
可以使用的,方法是:
1.保证串口是通的,测试方法是按下"下载"按钮时,串口灯是绿色的.
2.晶振选择外置
3.断掉单片机的电,插上下载线,点击下载按钮,等待,知道出现"请上电的"提示
4.给单片机上电.
我当初用STC自己也是摸索了很久,熟悉了就好了,多试试.

网友D:
兄弟你的STC板子在哪买的,介绍一下,我也弄一块来玩,大家一块玩,有什么问题的话好互相帮助,如何??

网友E:
复位一下或者重新启动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法重启电脑,必须非法关机,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自己做的,QQ:780145698,方便联系。

网友F:
楼主,如果是“USB下载程序”实际由于usb转232芯片与PC主板的兼容问题,经常造成下载不成功。
建议:用一些老主板有“硬件串口”的方式,去下载stc芯片,。

网友A:
退出RS232串口,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一下端口是否正常,然后再看一下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是否运行了此程序?